楼主(2017-11-09):
工作灯是220V 16W的,变压器是150VA的【380V变220V】,工作灯的保险丝是2A的,变压器另外还要给散热风扇,油泵,接触器提供电源,有即使灯进水烧了 也不至于烧变压器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有呀:你多加一个变压器就啥都好了

网友B:
第一你工作灯保险丝太大了,变压器容量150va,怎么保护?变压器输出加个1a保险丝都不一定能保护好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灯是220V 16W的,变压器是150VA的【380V变220V】,工作灯的保险丝是2A的,变压器另外还要给散热风扇,油泵,接触器提供电源,有即使灯进水烧了 也不至于烧变压器的解决办法吗?
220V16W的工作灯用2A的保险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没有0.07A的保险丝吧

网友D:
为什么不想办法解决进水问题?
你这治标不治本怎么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治标再治本吧

网友E:
0.1A   0.2A的保险丝总有吧?给灯单个加保险丝;

网友F:
220v150va的变压器 额定电流还不到1A  2A的保险肯定烧啊!

网友G:
装个欠压继电器,并在灯一起试试

网友H:
直接换一个防水的灯罩,里面安装LED灯,亮度比你的原配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防水这种事情没有绝对的 做到了双重保护才是最好的 我想先把进水烧变压器这个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I:
灯泡工作电压不合理,使用变压器降压至36V,并使用36V的灯泡。

网友J:
再来个变压器,灯光独立。

网友C:
楼主把你老进水的工作灯亮出来看看什么样的?
不好用就换掉!

网友K:
你知主要问题是变压器的保险丝太大了,并且变压器的质量貌似也不是太好,然后这么爱进水的工作灯竟然用220V的,不安全啊!

网友L:
灯泡单独加一个小一点的保险

网友M:
保险丝解决了,灯进水没解决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N:
是啊机床照明为什么不用低电压。

网友O:
变压器可能工作在临界点了,由于变压器次级负载保险用的太大,变压器长期工作在满负荷状态,散热条件不好,一定会烧的 ,两个解决方法,其一照明单独供电,其二,变压器加接初级保险

网友P: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0.07A的保险丝吧
有0.1A的吧。

网友Q:
给变压器出来接灯线处接一个单P开关,进水后就不烧变压器了

网友R:
工作灯防水等级不够,就不要选用,查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S:
行灯变压器最好是单要独设置 的,不宜与其它控制电源集中在一台变压器提供 。

网友T:
因为一个灯烧一个变压器这成本也太高了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当年兄弟我做灯光设计的时候,水底灯是用得不少的,进水漏电还是很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初级保险用多大的?

网友U: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给这么多设备供电,在说工作灯应该用安全电压的呀,怎么用220伏的呀?是不是后改的呀。

网友V:
机床灯是自己改的吗?怎么用220V的?不是应该用安全电压吗!

网友O:
变压器初级保险应该配,0.36到0.5A之间,不能大于0.5A

网友W:
100ma'的保险。要速溶的。变压器初级也加个保险。

网友X:
 机床工作灯现在一般都是选用36V或24V电源,一般选用控制变压器控制,控制变压器输出端必须安装短路保护装置,熔断器电流不能大,一般机床灯泡功率在40-60W白炽灯炮,现在基本改用LED机床工作灯,淘宝网上有的卖。
楼主你选择的熔断器电流大啦0.2A足够啦,可用玻璃保险5X20的用。

网友Y:
还是考虑工作灯防水防护的问题吧。这样解决问题来的快。

网友Z:
进水真的会烧变压器吗?我觉得你的变压器容量小了

网友Y:
进水烧电器元件,一个是电压有点高,另一个是水杂质太多。这两条加一块,必烧无疑。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再来个变压器,灯光独立。
我也是这个想法!

网友AB:
回复 网友O:
我也是这个看法:
照明与控制变压器分开,且原来机床照明的电压太高;还有,设法采取措施防止进水。

网友AC:
都用独立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