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1.首先得学会认识简单的和常用的元器件,然后再认识复杂的和不常用的元器件。了解他们的应用常识。
2.学会检测这些元器件的方法。
3.熟习原理,增强理论学习能力。
4.学画框图,建立维修流程图,把变频器划分成几部分,比如主回路 控制回路。。。,各回路还可以再分。
5.寻找各级电源的源头与极性,比如可以从电解电容两端电压与极性,顺电路走向来查起和判断。
6.掌握一定维修方法,比如短路怎么查 不显示怎么查。。。
7.掌握一定测绘变频器电路图的方法,以备研究疑难故障之用。
8.学会各种变通之法,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9.常总结经验教训。
10.写读书与维修笔记。
11.用【心】维修。
12.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网友A:
其实就是这样的过程。

网友B:
给初学者指引了道路。他们会感谢你的楼主

网友C:
经常来论坛分享维修经验也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首先得学会认识简单的和常用的元器件,然后再认识复杂的和不常用的元器件。了解他们的应用常识。
2.学会检测这些元器件的方法。
3.熟习原理,增强理论学习能力。
4.学画框图,建立维修流程图,把变频器划分成几部分,比如主回路 控制回路。。。,各回路还可以再分。
5.寻找各级电源的源头与极性,比如可以从电解电容两端电压与极性,顺电路走向来查起和判断。
6.掌握一定维修方法,比如短路怎么查 不显示怎么查。。。
7.掌握一定测绘变频器电路图的方法,以备研究疑难故障之用。
8.学会各种变通之法,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9.常总结经验教训。
10.写读书与维修笔记。
11.用【心】维修。
12.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现在最想学习。(77.掌握一定测绘变频器电路图的方法,以备研究疑难故障之用)。能指点下吗,我测绘一下简单的都测的乱七八糟。

网友E:
总结得很全面 了,学习与维修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记得来这里与大家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