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17-11-09):
用32位除法指令百万位数除以十位数怎么为0   比如k1200000    k95

网友A:
这个你最好上个图看下

看看这个FX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清楚怎么回事第二天又可以了

网友B:
同样的程序,用不同版本软件模拟结果都不同。。。  我都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