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备用主站功能交流

楼主(2017-11-09):
各位好。新人在看CC-LINK方面的资料,手册中关于备用主站的使用有这一段程序的示例,请教一下切为备用主站控制时,是不是需要在顺控程序里加这样的程序? 这样的程序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使用CC-Link主站和备用站(也就是主站的冗余站)。
冗余系统就是当主站出问题的时候,比如主站硬件问题,导致设备无法运行,影响生产,如果有备用站,此时切换到备用站,设备就可以再次运行。
上段程序就是主站出现问题,切换到备用站,需要进行的网络刷新,网络需要重新链接的程序。笔者您只要按照我们上面例子,自己创建就可以了,但是必须写在主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