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在用设备的PLC与上位机通信经常出现短暂断开随后又恢复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噪声干扰会引起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干扰或PLC死机都有可能,断电重启可能就能正常通讯上;不过大品牌的正宗PLC死机的比较少发生;

网友B:
检测过你的通讯模块的电源么

网友C:
1、硬件接触不良,通常指通讯连接导线的接驳,通讯端口的接插。
2、外部干扰,比如大功率设备间歇启动导致电压不稳,变频器的间歇运行导致电源的高次谐波干扰等等。
3、系统设计缺陷,系统硬件故障,比如没有接地屏蔽干扰源,没有使用分开布线进行隔离措施,通讯模块的信号处理电路板,上的零部件工作性能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用的Q系列PLC,通信模块为QJ71E100,电源供电都是PLC基板统一供电的,除了与PC的通信偶尔有短时间断开,其他PLC功能正常,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硬件接触不良,通常指通讯连接导线的接驳,通讯端口的接插。
2、外部干扰,比如大功率设备间歇启动导致电压不稳,变频器的间歇运行导致电源的高次谐波干扰等等。
3、系统设计缺陷,系统硬件故障,比如没有接地屏蔽干扰源,没有使用分开布线进行隔离措施,通讯模块的信号处理电路板,上的零部件工作性能不稳定。

采用的三菱QJ71E100模块,现场环境有外部干扰的可能性,应该怎么屏蔽干扰呢?在通信线上加抗干扰环可以吗?
另外接地屏蔽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检查一下插脚是否存在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D:
把波特率降一级试试

网友E:
处理过接头松动的。检查一下接头。

网友F(2018-07-09):
短暂通信失败又通信上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主要问题是干扰和不等电位影响的;处理方法是,用屏蔽线把干扰信号屏蔽起来,并将屏蔽层接入通信双方的仪表地,或者将通信两端的其中一端接成隔离方式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