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涡轮流量计发送电压脉冲信号,转换为4-20ma信号,编程如何定义量程范围?4MA代表什么?20MA又代表什么?

网友A:
看得我都晕了,你的流量计不是直接出电流信号么,选择对应的检测模块对应写程序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量计反馈4-20.但是编程时,如何能确定流量?量程如何定义能?

网友B:
4ma代表零流量(量程下限),20ma代表被测的最大流量(量程上限),涡轮流量计的测量量程在表的名牌上或者技术文件上应该有标注。

网友C:
量程对应你的电流上下限。

网友D:
4ma对应一个模拟量的值,20ma对应一个模拟量的值,已知(X1,Y1),(X2,Y2),求a和b,然后再用指令表示出这段运算。额,试试看好使不00

网友E:
铭牌拍张贴上来;

网友F:
4~20MA表示瞬时值的大小,计时累加!

网友G:
你要的是瞬时流量还是累计流量?瞬时的话就是对应流量计的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