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提示缺少oslicence.dll

楼主(2017-11-09):
卸载并且重新安装过,以前是能用的,系统提示缺少DLL文件,但是我在c盘搜索,是能够搜索到这个组件的,这个怎么解决?
我把在C盘里搜索到的DLL文件放到运行命令里去运行,提示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载并且重新安装过,以前是能用的,系统提示缺少DLL文件,但是我在c盘搜索,是能够搜索到这个组件的,这个怎么解决?
我把在C盘里搜索到的DLL文件放到运行命令里去运行,提示不兼容~~~
你需要首先说明你的CX-ONE版本(如果你的CX-Programmer是V9.0或以上版本的话)或者CX-Programmer的版本,然后需要叙述你的操作系统的版本。

网友B:
这个文件是安装是产生的吧
这是搜到的,只有最后一个看似与omron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