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英威腾da200变频器用做恒压供水控制,问题是在模拟量输入AI2的接线端子上加了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请问是为什么?

再就是恒压供水把压力表装在管道的哪里控制更好?

网友A:
英威腾的变频器没有用过,推测在模拟量端子上并一个500欧电阻,是否是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压力表通常应装在水泵的出口管道上。

网友B:
压力表的工作是5V左右,而变频器的电压大多是10V的,加500欧电阻是为了降压。

网友C:
加电阻?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吧?
记得加装存水弯管!

网友D:
最好有示意图,不要离弯头近的地方

网友E:
加电阻是把电压信号变为电流信号,压力变送器装在出水的位置。

网友F:
    水泵出口都有阀门,远传压力表应该装在水泵与阀门之间的位置,并且尽量离弯头和阀门远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个压力罐,把表装到压力罐上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水泵出口到压力罐,可以把压力表装到压力罐上吗?

网友G:
不能在泵的出口就装
避免弯头等位置
直管立管中间最合理!

网友H:
把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请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个压力罐,把表装到压力罐上可以吗?
选装在压力波动尽量小的地方

网友I:
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就是500欧姆电阻。20mA对应10V。

压力传感器的位置应该放在需要控制对象结果的位置。想要控制哪的压力恒定,就把传感器放在哪。

网友J:
我想知道你的系统有没有配置压力罐,还有你的电阻是并接还是串接,压力传感器的配置状况列出来讨论会更有目的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泵出口到压力罐,可以把压力表装到压力罐上吗?
    一般不往压力罐上面装。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点不对的,恒压供水的控制目标是管网压力,所以测量的目标压力必然是管网压力。

网友L:
一般安装在流量波动小直管径段,前5后
2直管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