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11-09):
各位老师,我想按下暂停,让机器停止,然后按启动,机器按照暂停前动作继续运行,可以用m8034吗?,如果不行,怎么做这个程序,老师们能发个例子吗

网友A:
可以说一下具体设备的。看楼主这意思是想要动作交替着来,顺便带点记忆的是吗?
1.交替指令,stop指令ok吗?
2.启动回路保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
3.复杂的设备,中间用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动作记忆?
4.步进指令?在每一步跳转前加一个暂停触点,可以停留在当前步,且满足动作输出保持功能?
5.如有时间计时,把时间点记忆,重启后恢复现场?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步进或者位移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想按下暂停,让机器停止,然后按启动,机器按照暂停前动作继续运行,可以用m8034吗?,如果不行,怎么做这个程序,老师们能发个例子吗
那得看你现在怎么写的程序啊!1楼说了N种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一下具体设备的。看楼主这意思是想要动作交替着来,顺便带点记忆的是吗?
1.交替指令,stop指令ok吗?
2.启动回路保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
3.复杂的设备,中间用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动作记忆?
4.步进指令?在每一步跳转前加一个暂停触点,可以停留在当前步,且满足动作输出保持功能?
5.如有时间计时,把时间点记忆,重启后恢复现场?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第一次看美女回这么技术性的贴子

网友E:
用CJ指令最方便 。。

网友F:
也可以使用主控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一下具体设备的。看楼主这意思是想要动作交替着来,顺便带点记忆的是吗?
1.交替指令,stop指令ok吗?
2.启动回路保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
3.复杂的设备,中间用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动作记忆?
4.步进指令?在每一步跳转前加一个暂停触点,可以停留在当前步,且满足动作输出保持功能?
5.如有时间计时,把时间点记忆,重启后恢复现场?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第六代jint是大神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一下具体设备的。看楼主这意思是想要动作交替着来,顺便带点记忆的是吗?
1.交替指令,stop指令ok吗?
2.启动回路保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
3.复杂的设备,中间用一些断电保持软元件,动作记忆?
4.步进指令?在每一步跳转前加一个暂停触点,可以停留在当前步,且满足动作输出保持功能?
5.如有时间计时,把时间点记忆,重启后恢复现场?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jint不简单啊,不是CTRL+C/V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哈哈哈哈我还会Ctrl+w 表情表情不会的就关掉~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这一代jint很专业很强悍啊

网友I:
M8034的作用是禁止状态转移, 这个指令配合步进指令特别好用,我用三菱编程都是用M8034做暂停的! 现在公司用松下PLC,松下没有这个功能,感觉很麻烦,好怀念三菱的M8034啊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暂停吧,暂停和停车是不同的概念,停车概念在设计程序时候是再启动就从初始状态开始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我常用的第二条:
2.启动回路保持,没有异常报警就不停,暂停按钮放进输出回路中?
就是每步都要加暂停,步数多的时候比较烦,有时候还容易漏掉。

网友L:
JINT一不小心漏了一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想按下暂停,让机器停止,然后按启动,机器按照暂停前动作继续运行,可以用m8034吗?,如果不行,怎么做这个程序,老师们能发个例子吗
如果设备的生产动作流程要求,是顺序工艺,直接保持当前的状态即可,给继续运行信号以后,直接从保持的状态中启动继续;这就要求在全部设备的程序里面,细分的每一个顺序步骤里面,都添加继续运行的发令组件,比如按键触点信号。有多少个顺序步骤,就添加多少个发令组件(发令触点)。
以前我遇到的案例与你相反:只要在12个顺序工艺的流程中,有在任意位置中途停车的情况,就必须按下复位信号,机械动作就要倒退回去,回归零点位置(顺序工艺的第一步),这是设备加工的工件性质所决定的,并且编程会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