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0):
一客户的设备  ACS550 2.2KW变频器  接1.5KW电机  ,参数都用了默认设置,电机参数没改,,控制模式为标量速度。。设备运行10多个小时后 电机烧了。。目前还没到现场看是怎么烧的,据客户说运行电流只有1.8A左右,,就是请教一下,如排除电机原因,ACS550  2.2KW变频器接  1.5KW 电机  参数默认 控制模式为标量速度 会造成烧电机么?

楼主:
理论上 V/f模式,大变频带小电机,过电流、转矩报警之类的对电机保护不利,正常运行应该没有影响,ABB变频器有什么特殊的么?

网友A:
一般变频器不会引起电机烧毁,
只是参数设置不合理会影响保护。大变频带小电机,一般要把过电流设置成电机额定电流或者低一些。

网友B:
没有过载的话电机怎么会烧?

网友C:
ABB变频器大马拉小车时建议把变频器输出电流给限一下,550的变频器应该是200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B变频器大马拉小车时建议把变频器输出电流给限一下,550的变频器应该是2003吧

谢谢回复,不太明白2003最大输出电流的作用,理论上说电机参数设置正确 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D:
没单独设置过载过流保护吗?估计是过载。

网友E:
低速运行时的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F: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要是电机总在低频运行,电机发热量特别大。

网友G:
变频器得设定最大电流值,以保护电机,电机长期工作在低频状态,得增加散热设备,电机的正常运行,不能过载啊,以及电机的工作环境,定期维护的情况都有关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发贴的意思是,如果排除电机原因,没有过载,接线都没问题,,,仅仅从ABB大变频器带小电机这种情况 ,用默认参数运行,有没有可能对 电机运行造成影响。。。因为印象中这是我遇到过第2次了,都是ABB ACS系列的变频器,别的变频器基本没遇到过。

网友H:
当然有影响了,一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负载,需要首先在变频器里给受控电机建立一个等效的电机模型。这是交流电机传动控制基本的方法。怎么建电机等效模型呢?那就是把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的相关参数,然后启动变频器的自动计算功能。这样电机的相关信息就在变频器里设置完成了,变频器会根据这些电机的基本参数去输出相应的电压电流和频率。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电机的外机械特性植入在变频器里。

像ABB,西门子等这样的变频器制造商,他们的变频器里都具有电流截止特性的功能,只要电机的模型是正确的,电机不会过载,截止电流自动会限制并对电机实时保护。

网友I:
电机要优化处理,电机名牌上的参数要写进参数里,丹弗斯是这样处理的,频率最好不要低于25hz。

网友J:
还没试过变频器大马拉小车会烧坏电机的,何况变频器和电机相差也不多啊,怀疑你电机原来已经存在问题不过没暴露出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参数是ABB热线电话里一个工程师给的建议,不仅是大拉小,同等级都建议设置下,当然重载启动的时候还可以向大的设置

网友K:
如果排除电机因素,又不过载。

其一:看变频器内默认转速与电机名牌是否匹配。

其二:看电机转向是否正确,有没反转,转速是否过低导致发热严重

建议先从变频器故障记录器找故障代码分析原因,不要轻信电流在1.8A的他人言论。

网友L(2017-12-22):
又默认参数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试过很多大马拉小车,没问题,何况一台变频器可以接人多台电机。我觉得应该从电机本来问题考虑,电机散热风页是否良好,低频运行时间太久,电机本身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