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2 在3GA plc里面无效?

楼主(2017-11-10):
有一台3GA plc,程序如下
目的想要开机时候给伺服运行初始化参数,用的是 m8002结果指令不执行。
后来我改为了m8000上升沿才有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M8002在FX3GA上与之前的FX1N。FX2N是一样的,建议你联上PLC进入监控状态,把PLC上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再推到RUN位看监控有无变化;

楼主:
一开始不执行,后来改成8000脉冲执行,现在改回8002也能执行了,真奇怪。

网友B:
改m8002后有没有断电再上电的动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没有断电或者PLC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你下载后重新刷新了!

网友A:
下次碰到这事把PLC上运行开关拨下监控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