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FX3系PLC 无法解除的保护是指一次性写入吗?

楼主(2017-11-10):
如上图所示,这个选项选择后写入PLC后,PLC就变得再无法读取了吗?
还有没有方法解除这个保护?

网友A:
可以将PLC做整个清除,所有内容清除掉,相当于初始化。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解除,这个功能是为了保护文件安全而设置,不能上传,下载必须清空PLC内存!

网友C:
不要里面的程序,就直接清除内存;

网友D:
这个功能信捷、松下也有(这2款我用过这种功能),至于三菱我倒还没有用这种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信捷、松下也有(这2款我用过这种功能),至于三菱我倒还没有用这种功能
你三菱还有很长的学习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