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0):
我手上有一个CJ2M-CUP15的PLC,后面是CJ1W-DRM21,此模块与爱模的20路输入/8路输出模拟量模块能讯,从CX-Intergrator里设置波特率,节点等以后,分配好输入(3200)/输出(3300)地址。
然后程序中还需要设定通道打开吗?
那我模拟量读取的数值,直接可能运用3200吗?还是需要将MOV 3200 D100 ,从D100中才能显示?
我看手册,说总线的资料交换区是D30000,这跟上面还有什么相关吗?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手册看的有点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一个CJ2M-CUP15的PLC,后面是CJ1W-DRM21,此模块与爱模的20路输入/8路输出模拟量模块能讯,从CX-Intergrator里设置波特率,节点等以后,分配好输入(3200)/输出(3300)地址。
然后程序中还需要设定通道打开吗?
那我模拟量读取的数值,直接可能运用3200吗?还是需要将MOV 3200 D100 ,从D100中才能显示?
我看手册,说总线的资料交换区是D30000,这跟上面还有什么相关吗?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手册看的有点乱。。。。。。
在C200H时期用过这东西几次,主副单元都是欧姆龙的,挺简单的.
其设置有2种,一种是固定,一种用软件
固定的,只要将主模块上的开关,按设计设置好,从模块也按需要设置好,线接对就可以用CPU控制了。
注意从模块不是16点的要分高低8位
手册,PLC的安装,编程,还有就是DRM手册,兼顾着看。

没有用软件配置过此系统
以下是近日突击看资料的思想

你现在使用的“爱模的20路输入/8路输出模拟量模块能讯”,这是一个模块还n个不清楚
还需要看其资料,它如果是一个模块,就有谁前谁后的问题

“分配好输入(3200)/输出(3300)地址。”,按资料如果不用软件,3200是输出,3300是输入。
好,软件修正3200是输入,那“爱模”对应的是输出吗?

“直接可能运用3200吗?还是需要将MOV 3200 D100 ,从D100中才能显示?”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这线的问题,当年就因为线买不到合适的,近在咫尺(最远也就3-5米)的从单元,有能通有不能通(单独都通)
买不到那种专用的(4线加屏蔽,2根很粗有2平,2根细也有1.5,2粗双绞带锡纸屏蔽,2细也是双绞带锡纸屏蔽,他们外边再有编织屏蔽),就用好的网线一分为二作通讯线,再另配电源(就近)

观察通讯灯可简化问题,通讯灯必须正常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能给个联系方式么?微信啥的,我这后现场通讯,如果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drm21还是20多年前用了几次,后来没在用,更没用软件设置(当时客户没买软件)
你手里有欧姆龙的从单元吗,用它先试通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多年前?我滴天~~就是没有,硬件都没到呢。
PLC是跟DRM21的连接,程序里还需要不需要写读取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A:
通讯弄通了,从单元的东西按地址读写就是了---与本地的模块一样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回头有问题,我再来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