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异常

楼主(2017-11-10):
这几天刚安装好一台激光打标机,试机其他功能都正常,有一个旋转轴出现了问题:软件设置旋转360度,结果只有270度多一点……奇怪了,检查软件设置的每转脉冲数4000没有问题,驱动器细分4000没有问题,伺服电机能转没有报警,编码器线应该没有问题,雷赛简易伺服电机,手头有电机和驱动器.编码器线,全换了没解决问题,怀疑控制卡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心里感觉太奇怪了,因为这个设备做了20多台了,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判断卡到驱动器的脉冲和方向信号线有问题,因为卡是那种DP接口的焊出控制线的,开始没直接去查。卡控制两个旋转轴,一个空着,30,31脚是x轴的脉冲+,方向+,11,12脚是脉冲-,方向-。9,10脚是y轴的脉冲-,方向-。一检查,发现脉冲-,方向-焊到10,11脚上去了,应该是在干活时候被车间的人叫去维修,回来没有仔细核对脚位焊错脚位了……故障原因是不仔细引起的。不过奇怪的是接错了还能控制电机旋转,开始一直没有怀疑自己接错线……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是在PLC程序里用节点来测试,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致是真么说,没用。用程序力的节点检测结果来说话。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是在PLC程序里用节点来测试,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致是真么说,没用。用程序力的节点检测结果来说话。一目了然。
呵呵……设备没有PLC,就是激光控制卡控制的,打标几个字旋转一定的角度再打,每次打完刚好360度,方便定位,方便下一个纽扣继续打标,在软件里清楚的看到旋转了360度,实际上只有转了270多度……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说法有问题:
11,12脚是脉冲-,方向-。
脉冲-,方向-焊到10,11脚上去了

电机必须脉冲口接对才可能转,方向错了起码还可以转,只是方向不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说法有问题:
11,12脚是脉冲-,方向-。
脉冲-,方向-焊到10,11脚上去了

电机必须脉冲口接对才可能转,方向错了起码还可以转,只是方向不对而已。
问题就在这里呀!数脚位的时候弄错了,但奇怪能转起来,只是走的位置不对而已,所以开始没去想自己焊错线了……

网友C:
这年头连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了~~~

网友D:
居然有这种现象出现,如果有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的原理图理解更直观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定360度,实际只转了270度,变频器伺服的设定脉冲数是多少呢?如果确实设定值没问题,那这个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变比值有问题吗?这个角度差时差在什么地方了,可以通过参数去查。

网友E:
方便看看你的卡么,现在激光切割应用的范围很广,用的卡类型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360度,实际只转了270度,变频器伺服的设定脉冲数是多少呢?如果确实设定值没问题,那这个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变比值有问题吗?这个角度差时差在什么地方了,可以通过参数去查。
软件上设定转360度,就是4000个脉冲,显示已经完成,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所以心里排除了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有问题,现场有备货,替换了也是同样问题,所以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看看你的卡么,现在激光切割应用的范围很广,用的卡类型也多
就是普通的pcl激光打标卡,二氧化碳金属管激光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是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内部能监控参数吗?如果能,看看:第一,设定的4000个脉冲是否真的给到位?第二,看看实际反馈的的位置参数是否就是有差?传动比的问题?等等,总可以找到线索。不能盲目的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内部能监控参数吗?如果能,看看:第一,设定的4000个脉冲是否真的给到位?第二,看看实际反馈的的位置参数是否就是有差?传动比的问题?等等,总可以找到线索。不能盲目的置换。
毛病找到了呀!接线有问题呀!简易伺服,驱动器上不方便看的,软件控制激光卡,显示脉冲完成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决就好。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想办法能在有问题时可以检测,一个系统如果不能自检,出现问题就真的很棘手。

网友F:
这样说吧,如果是第一台,你可以把问题怀疑到自己头上,但凡有一台在跑着的,我都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步进驱动三大件,驱动器,线,马达。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说吧,如果是第一台,你可以把问题怀疑到自己头上,但凡有一台在跑着的,我都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步进驱动三大件,驱动器,线,马达。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线。
对呀!做这么多台了都没有出现问题,这台出现问题,不是不转,而是实际走的和设定不一样,一开始没去想自己接线有问题,所以走弯路了……看来工作还的更仔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