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4EH用232转usb的线和电脑不能联机上传程序,通讯设定好了,电脑也能识别com口,线也是好的,请教为啥?

楼主(2017-11-10):
自动侦测波特率个然后超时,plc的232圆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就是不能和电脑连,请问哪里还没有做好?

网友A:
呵呵;你PLC通讯上在其它台达PLC上通讯成功过吗?

网友B:
还是你的电脑的端口设置问题,或者你电脑里面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C:
电脑安装驱动了没有

网友D:
估计连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三菱plc可以。

网友A:
呵呵;看来你是用三菱的编程线连台达的PLC了;
先搞清楚,不是只要插头一样可以插上就可以用的;
三菱的是RS422,台达的是RS232;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三菱plc可以。
三菱PLC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台达PLC编程口物理层是RS232!

网友F(2018-01-31):
你看看是不是电脑里面驱动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