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指点一下怎么通过变量触发启动归档,还有wincc online table control 控件显示异常,归档的前后几次数据一样的话,就第一次显示数值,后几次都是空白,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有触发的地方,填点名就行吧。
按变化归档,只记录变化了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能指点一下吗?我做的非周期性归档,采用的是事件触发,标准函数TAG里面的getbit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