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一台西门子型号为MM44O的15KW变频器,频率控制通过操作面板;启动控制通过端子;手动将频率设定为40HZ后,运行期间会不定时的出现频率突然下降到某一频率值(如10HZ)后又自己升到40HZ的情况。将参数复位后重新设定,问题依旧!在同一车间有8台同时运行均未出现。

网友A:
是不是负载波动大啊,大的时候变频器电流大,采取降频的方式来自我保护

网友B:
把电机负载拆下,电机空载运行一天看会不会出现此状况;

网友C:
看一下是否电源偏相或偏流,变频器输出是否偏相或输出电压低,负载是否重,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变频器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

网友D:
不定时的出现转速突然下降。这就需要蹲点捕捉故障状态了。,监控电流r27参数,是不是会随着转速的突降而突升?

网友E:
试过换操作面板么,汇川320长时间不用面板也会出现面板失效,我怀疑你的面板估计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找个时间观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找时间 我换个面板试试

网友D:
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是比较讨厌的。需要观察和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