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昆仑通态嵌入版跟松下PLC怎么捣鼓都连不上,变量都连接好了,通讯线也没问题,最简单的点个按钮PLC没有反应,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啊?新手初步学习是不是还有没设置的地方啊?

网友A:
用PLC上编程口还是外加COM通讯卡连接的?

楼主:
用的是圆口五针的口

网友A:
接线确认没问题;屏上RS232设置与PLC上设成一致;

楼主:
RS232设置在屏上设置还是组态时设置啊?

楼主:
网上松下PLC跟昆仑触摸屏连接教程很少

网友B:
看看mcgs的帮助,一般通讯的设置参数,帮助里就应该有。

楼主:
按照帮助里面都弄了,估计还有哪的点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嵌入版跟松下PLC怎么捣鼓都连不上,变量都连接好了,通讯线也没问题,最简单的点个按钮PLC没有反应,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啊?新手初步学习是不是还有没设置的地方啊?
PLC编程口默认是如下设置:
触摸屏串口父设备应该设置如下:
具体设备参数如下:
上述设置决定了触摸屏和松下编程口通信时使用的是触摸屏的COM1通信口,COM1口一般为RS232,其管脚定义如下:
一般的AFC8513电缆如下所示:
其圆孔一端接入PLC编程口,DB9母头用来和上位机连接,DB9端口定义为:
2:发送
3:接收
5:信号地
而触摸屏COM1端口定义为:
2:接收
3:发送
5:信号地
所以:

网友A:
这里点PLC读出,然后屏上对应的要与这读出的设置一样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连接成功,奇校验没选,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成功了,奇校验没选,谢谢了啊

网友A:
连上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成功,奇校验没选,谢谢了!
好的啊!

网友D(2022-03-09):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现在也是用松下fpx0的com端口和昆仑通泰触摸屏485的com2连接,一直连不上,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