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使用台达伺服电机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PLC不断的发脉冲给伺服电机,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当我此刻触发一下伺服电机的极限感应器的时候,伺服驱动面板上显示极限报警,但是电机还是照常的运行,不会停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你触发的极限开关的方向和脉冲输出的方向相反,
所以不影响,可以试试触发另外一个方向的极限开关试试。

网友B:
左右的方向可能搞反了;

网友C:
有的伺服控制器报警是分级的,最高级立即切断输出,最低级电机是继续运行的。

网友D:
你参数没有问题吗

网友E:
是不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