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变频器IGBT内部的软连线是什么材料呢?软软的,又耐电流!

网友A:
感觉银合金的多,电阻小

网友B:
怎滴,楼主要生产模块吗?哈哈,可以用物理的方法计算密度后,比对看是什么材质的。肯定有银的成分,它的导电系数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我感觉它那么细又软,还那么抗电流。一定是好材质!

网友B:
细软是它的特性,材质不知道是什么合金,它的散热条件好啊,侵在透明的耐高压的高导热胶里面,热量通过透明填充胶传给散热板了,模块的温度检测防止模块温度过高,

网友C:
银和铝的混合材料

网友D:
钼,可能。反正不是银

网友E:
这个银的导电性不错而且价格也不是特贵,所以应该是银合金!
据说集成块内部有金膜,那个应该主要做电源地线还有散热

网友F(2018-04-15):
这个线名字叫银丝,铝镀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材料很柔软的。

网友G:
应该是银,据说银的导电性是最好的

网友H:
功率器件和IGBT模块上用的是铝键合线,高端用金,银。现在还有用铜镀钯线,费用最便宜又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就是铝键合线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工作愉快!学知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