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 15KW,上电不报故障,运行报A10(过电流)

楼主(2017-11-11):
驱动电压测了是好的,也换过,还是一样。请求前辈们指教,给点建议,谢谢
undefined

网友A:
驱动确定100%是好的吗?估计223C620F101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确定100%是好的吗?估计223C620F101没戏了
就是不能确定驱动板是好的,测静驱动端态电压4.7V左右,动态测不到(运行就报故障);接触器器供电电压只有21点几伏;接电流霍儿传感器只有端子只有27点几伏;还有驱动板接上CPU板,上面这个小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上的)就会振荡一样的响,不接就不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确定100%是好的吗?估计223C620F101没戏了
就是不能确定驱动板是好的,测静驱动端态电压4.7V左右,动态测不到(运行就报故障);接触器器供电电压只有21点几伏;接电流霍儿传感器只有端子只有27点几伏;还有驱动板接上CPU板,上面这个小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上的)就会振荡一样的响,不接就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