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累积问题

楼主(2017-11-11):
这个流量累积的不正确,但是也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例如5L/H的瞬时流量,30S就累积到5L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还是用中断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流量累积的不正确,但是也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例如5L/H的瞬时流量,30S就累积到5L了,请高手指教
你应该使用边沿触发,否则每次接通半秒要累加多少。

网友C:
你用上升沿啊 要不然每次接通0.5秒......

网友D:
呵呵!边沿触发,累加,要求精度的话就要小于100Ms,不考虑精度用每秒上下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