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最近搞了几台坏了的台安n2系列的变频器,都是开机报oc,想减少这种机器的故障,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多,简单的就拆开看,测试,就能发现问题,或替换板,修板。

网友B:
台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被我打入冷宫:购买63台变频器,3个月坏58台!
后来全部用东元变频器替换才正常

网友C:
变频器大功率的就发外维修,小功率的直接淘汰,现在变频器不贵,新机用起来臂以前的老爷机省心多了

网友D:
还是质量问题。。早知道这样我就换品牌

网友E:
N2系列的在驱动板上的电容容易出故障,换之
霍尔、控制板也有坏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品牌既然还活着,就有他的独到之处,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劲吧!

网友G:
质量好的变频器被质量差的价格低的通过市场冲击坏了,可悲啊

网友H:
哪个品牌没有通病只是比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