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1):
协作的厂家电机是48V,4KW,要求连续运行240min,电池组供电:于是系统选用600AH、60V蓄电池组供电,好重呀!
幸好以前做150T的AGV车用过1200AH、80V电池组,总算没有惊讶

网友A:
请问下,人家电机是48V,你电池组60V,能上吗 ?
没有见识过这样48V的电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肯定不是电池组直接连接电机的
中间加装了调压的
不清楚什么设备,是为了防止断电还是移动设备在工作中无法采用市电供应?

网友C:
电池组,以前听人说弄炸了一组,不敢报公司,自己花钱去买了一组。

楼主:
直流电机都有一个驱动器的!
就像220V电机可以通过变频器用380V电源驱动一样,直流驱动器都是按照驱动电流选用的!
至于蓄电池爆炸,这个只能说没有做好保护:过流、过压(充电时发生)、过放电、过温保护等等这些都做好了其实很安全的!只是运行成本远远大于市电设备(电池折旧费用太高),而且充放电也有较大能源损耗

网友D:
呵呵,以前做过的湿法皮革实验机电机就是低压直流电机,不过你这个电机好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以前做过的湿法皮革实验机电机就是低压直流电机,不过你这个电机好像有点大
4KW还大??
我们做的150T的AGV车,2台11KW、80V的电机做行走驱动,还有一台4KW油泵电机负责转向控制,你算一下电流多大?
那个是自己跑到充电站自己接通电源充电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