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有一个三菱PLC项目,控制一台伺服电机。首先伺服电机自动回原点,按下工作按钮后,伺服电机转动,转动过程中会有一个随机停止信号会到PLC的X点,PLC收到这个X点信号后,必信把当前这一圈走完,最后还是停止在原点位置,中途电机不能有停顿,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编写思路。现在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三菱PLC项目,控制一台伺服电机。首先伺服电机自动回原点,按下工作按钮后,伺服电机转动,转动过程中会有一个随机停止信号会到PLC的X点,PLC收到这个X点信号后,必信把当前这一圈走完,最后还是停止在原点位置,中途电机不能有停顿,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编写思路。现在想不明白。

这个程序不会有思路的,因为停止信号随机,然后只能走一圈,就好比从上海去北京,随时叫你马上回来,回来前你只有20KM的能力去北京,你说在石家庄发停止信号还有可能,那么刚出上海市区就发,然后要你停在北京,可能不?

网友B:
看文字,这是一个找原点的问题
首先不存在“转动过程中会有一个随机停止信号会到PLC的X点”,如果随机了这“原点”也就随机了。
这个“原点”可根据实际,是设计成“绝对原点”,和“相对原点”
你这属于“绝对原点”
一般在设备的起始位置装一个开关输入到x,执行搜索原点程序时,较快回到起始位置,检测到x,慢速继续直到编码器Z信号出现,数据归位,电机停止。
有的PLC有相应指令支持,不需要用户再编程序。

网友C:
收到X输入后,马上计算出下一个要停止的位置,然后使用绝对定位指令让它停在那个位置

关键是运行中改变指令的参数,如何让指令生效,要用实物调试才知道

网友D:
运动控制中有这样的方式,叫做运动指令的切换。主要还是两个指令之间的速度平滑过渡。

台达15MC有BufferMode模式选择
安川也有介绍各运动指令的切换功能。

如果用PLC做可以尝试用X点信号中断目前运行的指令,然后立即使下个定位指令生效。但是和你的速度快慢有关,如果不能平滑过渡,电机轴肯定会跳动。

网友B:
看了三位的回复,楼主的意思有了新的解释
类似,工件生产过程中,接到“停止”命令,要求将这个工件继续生产完,设备返回到“原点”
这样的要求不难实现。
请参考3-4楼意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三菱PLC项目,控制一台伺服电机。首先伺服电机自动回原点,按下工作按钮后,伺服电机转动,转动过程中会有一个随机停止信号会到PLC的X点,PLC收到这个X点信号后,必信把当前这一圈走完,最后还是停止在原点位置,中途电机不能有停顿,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编写思路。现在想不明白。

你这个描述太有问题了:
首先控制轴是旋转轴还是直线轴没有说明,感觉你说的像是旋转轴的。
“必须把当前这一圈走完,最后还是停止在原点位置”,请问此处原点位置是指机械原点,还是电机原点?
如果不是旋转轴,你如何保证在当前这圈能回到原点位置?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随机设置原点么

网友G:
就让伺服做周期性的运动,走一圈一个周期。然后在每个周期结束时判断本周期内有没有收到停止信号,若收到则停止,没收到则继续下个周期

网友H:
  感觉都想的复杂了,  楼主描述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  电机在运动时,突然收到一个停止信号,但是不能立即停止,要把当前动作完成后,再回到原点位置再停止  可以参考8楼的想法
 麻烦楼主把你那  一圈  解释清楚后,我们才能说一下各自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