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做一个通讯程序时遇到难题了,请教各位高手。通讯格式和程序如图所示,现在站号是48,2个停止位。仪表没有任何回传数据。不知是不是数据帧前面那个T1T2T3T4的原因。

楼主:
用的三菱FX3UPLC

网友A:
你发送的数据还差个C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D6,D7,就是CRC!!

楼主:
D0:地址
D1:功能码
D2,D3:起始地址
D4,D5:字节数
D6,D7:CRC
有写得不清楚的地方欢迎询问!

呼叫高人!!!!!

网友B:
按照Modbus RTU协议,你这个接收字节计数应该是9个
你发送的报文是:
30 03 00 00 00 02 C0 2A
那么正确返回的报文就是:
30 03 04 12 34 56 78 A1 C4
其中假设返回的具体数据是12345678
所以RS指令中接收字节数应该为9个
还有当M8123置位时你应该先转存接收到的数据而后再复位M8123
还有这个通信处理机制最好是:
开机延时1秒后开始发送,发送完成后延时1000毫秒(给从站一个1000毫秒的最大响应时间),1000毫秒时间到或者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置位时都默认此次发送结束,而后延时大约5毫秒时间又开始新一轮的发送,周而复始循环即可,觉得比你这么做要好!

网友B:
另外,仪表没有返回还要检查一下仪表的通信设置是否和PLC通信参数一致?还有通信连接等问题!

网友A:
你的站号设得这么奇怪,0的ASCII码刚好是48,检查站号是不是设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站号设得这么奇怪,0的ASCII码刚好是48,检查站号是不是设错了?
你就别打岔了!站号哪里奇怪了?看图这是Modbus RTU协议,不是Modbus ASCII!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改为K9也不行,至于M8123的复位,这里只是讨论方便写的,如果数据回传了当然会要处理之后才复位。我再检查一下其它的情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改为K9也不行,至于M8123的复位,这里只是讨论方便写的,如果数据回传了当然会要处理之后才复位。我再检查一下其它的情况吧!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命令给设备,看看设备是否有返回?
然后再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改为K9也不行,至于M8123的复位,这里只是讨论方便写的,如果数据回传了当然会要处理之后才复位。我再检查一下其它的情况吧!
改为K9是对的,K10是不对的!要对Modbus报文熟悉,才可以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