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电机速度的控制,高手请进!

楼主(2017-11-12):
一台设备,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2mV/V,这个输出输入到一台数显仪,数显仪的模拟量输出0-10V到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的转速。
控制方式是压力越大,电机转速越慢;压力越小,电机转速越快。
这个控制应该怎么做?是在数显仪里,还是在变频器里面做这种反控制?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压力传感器和数显仪见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在变频器做控制,只是选用反比例控制即可(例如供水就是反比例,水压越高就降频,水压变低就升频)

网友B:
如果数字仪有PID调节功能,则可用其进行控制,否则可用变频器带有的PID功能进行控制。你所说的反控制,实际上就是控制系统正、反作用的选择问题,仪表及变频器都有这一选项的。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有说的,我以前看过三菱的伺服,有讲到

网友D:
直接参考恒压供水的案例吧,如果不想动脑直接看看顾美培训教材的模拟量控制的部分内容

网友E:
变频器用的是哪款?

网友F:
变频器可以用,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G:
就是恒压供水,楼上说的很对使用PID控制是很好的方法,对变频器使用手册多看看,一般可以解决,祝你成功!

网友H:
用变频器的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I:
传感器供电电压10V,传感器灵敏度2mV/V,智能数字仪表要和传感器连接,然后与智能数字仪表与变频器通讯,把传感器的信号变换成0-100%的标量在变频器里做PID控制。
这个应用,一点都不复杂。

网友J:
这个应用,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对于 新手调试好还是有些难度的,关键要看需要达到怎样的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