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这个用了几台客户库存的CP1L-40的PLC,看到有一个小插头线,有人说这个是PLC内置模拟量,这个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CP1H有一款自带4入2出模拟量的我知道是电压信号

网友A:
用了好多欧姆龙,那线我就装在那,一直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了几台客户库存的CP1L-40的PLC,看到有一个小插头线,有人说这个是PLC内置模拟量,这个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CP1H有一款自带4入2出模拟量的我知道是电压信号
来张图呗!

网友C:
没在CP1H上见到过它吗---功能一样的
白色插头带2根线

外部模拟量设定输入1点(分辨率: 1/256 输入范围: 0~10V)
输入点不足时,可以用于扩展输入点。
CP1E原来也有,升级后砍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都是要求好一点选用CP1H,一般选用CP1E-N系列的,CP1L系列真心没有选用过!
毕竟CP1E-N60是最经济而且性能也还足够应付普通控制的PLC,扩展数字量基本足够、控制2轴、高速计数好像是4路还是更多(我以前基本都是4路或者以下,8路高速我用FX5U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越来越不喜欢升级后的CP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