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220V部分没有跳闸,空开都没有跳,24V部分没有装空开,这种问题出现还没有规律,程序自动跑了一段时间,和程式没有关系。这问题遇到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做的什么机器

网友B:
若怀疑供电电源的问题,可查看、判别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C:
跑一段时间忽然断电重启-----没说清楚哪里断电重启如果
PLC的CUP?所用PLC有上电标志,做记录来判断是不是瞬间断电。
使用了PLC自有的输出电源带负载----常见于省钱的设计

网友D:
先用排除法将24V开关电源换一个试一试。再检查急停按钮(如用常闭触点的)看是否接触不好,导致动作程序返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E:
是什么电源断电

网友F:
估计是CPU电源载或开关电源过

网友G:
首先检查硬件,换换开关电源。plc。或者看看传感器是不是有瞬时短路。其次才是软件检测。

网友H:
自己没把问题描述清楚,让别人瞎猜;

网友I:
是什么断电呢?有观测到吗!

网友J:
看样子应该是PLC断电了,查PLC的供电电源了。

网友K:
请楼主尽快完善该帖,大伙等着施展技术呢

网友L:
巧了,我有一台小设备客户反映也是这样,运行之中忽然断电重启,现在还没时间去弄,要找原因还是找得着的。

网友M:
如果空开没有跳,PLC也没有报警的话,应该24V开关电源有问题,可能过载了!

网友N:
估计是PLC哪个点输出的时候,外部直流电短路了,电源模块应该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所以就停止输出了,PLC没电了,输出点也不输出了,就不短路了,可能是这种情况吧

网友C:
还有种可能,某电机开机后莫名断电,后有莫名启动。
这种情况是干扰引起的
请看前期改造处理过的案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6551

网友O:
检查一下24V负载怎么样了

网友P:
很有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打嗝了,比如数控车床在加工中屏幕突然重启,工作停止了……

网友Q:
要不要换个PLC试下 ?

网友R:
关键词,断电重启,你的意思是系统重启还是驱动重启啊,不明确难定方向

网友S:
这个你把输出点控制的负载分开用另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就明白了

网友T:
很多人都是发个帖出来就没有后续了,也不知问题有没解决,亏得有这么多热心人解答

网友U:
电源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K:
回复 网友T:
层主提议的有理。请楼主尽快完善该帖。
不过有时候比较忙,来不及处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最后是有始有终!

网友V:
外网电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就是24V自动断电重启了,包括PLC电源,PLC是24V输入电源。如果直接断电了好找问题,他断了一下又通上电了,非标组装机,现在还没有完全调试好,调好后再看了。两个伺服电机,几十个气缸。

楼主:
现在的非标机不都有用24V开关电源,24v开关电源断电了,肯定不会用PLC本身输出,然而开关电源的220v输入部门没有跳,当自动运行几次,每次到那个气缸动作时,24v断了,但马上重启了。还没查出来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排除气缸问题
换个功率大点的试试
可能功率小了,也可能质量问题

网友W:
装个UPS 凑合着用用~~

网友R:
根据楼主的最后描述,建议你吧控制气缸(有问题的那个)电磁阀线圈换了,我混了几十年也是见过一个这样的案例,电磁阀线圈不定时的对地漏电,还有一个我还怀疑你的24电源0V和地有连接造成的电源的自我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R:
好,我这两天抽空试一下,现在手上还有其它更急的事要处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层主的热心回复,搞好了再告诉你们

楼主:
手上的事太多了,机器已经外发了,交给厂商去解决了。

网友X:
是不是停机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是的,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X:
检查一下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