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料仓内检测粉末状材料的高度用什么传感器合适?采集高度数据。用激光检测? 据说超声波的物位不适合检测粉末状物体。请教

网友A:
   我公司测粉状料用超声波的比较多,过去大多用旋阻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一款用的不错的传感器

网友B:
电容式
超声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的传感器 有用过合适的型号吗?  据说粉末可以吸收超声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测粉状料用超声波的比较多,过去大多用旋阻式的。
粉尘覆盖超声探头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式的会被覆盖 ,超声波安装在上方 不会被覆盖,我就是不清楚 超声波检测粉末可不可以,高度在7米

网友B:
因为是“料仓”,粉尘到什么程度不清楚,料位信号要连续的还是“料满”,“亏料”,请说明
至于说的粉尘可以吸收超声波,不清楚

网友C:
回复 楼主:
粉末状物料在落入料罐的过程中会有扬尘飞起,能不能影响检测?我们好像测试过,不能用

网友D:
艾默生有很多这种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明了采集料的高度吗?  当然是模拟量数据信号啊

网友B:
高度有连续,也有定标
既然是连续量,可以看看电容式
声呐?是不是也可以
雷达?起码倒车雷达是不惧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天

网友E:
阻旋料位计

楼主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还得看物料性质

网友F:
开关量检测就用旋阻方式吧

网友G:
用阻旋式料位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款用的不错的传感器
   我公司以前用的从以色列进口的超声波料位计,用于氧化铝料仓,使用效果很好,但具体型号已记不清了。

网友H:
这个我们以前给碳粉罐检测是超声波,检测时增加了压缩空气吹扫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