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我们厂的叉车电瓶不充电怎么证明是发电机坏了

网友A:
听楼主意思,是想检测汽车汽车发电机是否坏了吧?
1、简单一点,试灯(汽车灯泡)法?
2、万用表电压档检测?
3、外接电流表检测搜索?
4、拆下蓄电池搭铁看发动机是否工作法?
5、改变发动机转速 观察大灯亮度法?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测量启动后的电池电压,充电的时候电压是高一点的,一般13点几伏到14点几伏之间,不会超过14.4v。如果电池电压启动前后没变化,说明充电系统不工作,检查发动机调节器,与发电机。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是发电机发电一般都在14伏,在车着火时你测下电瓶两端电压。

网友D:
楼主的描述有点不清
电瓶不充电为什么证明发电机问题?
不能充电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E:
jint的“4、拆下蓄电池搭铁看发动机是否工作法?”最简单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发动机工作的时候电压没有变化,测量发电机F有电压,关掉钥匙F没有电压,是不是就是发电机的问题

网友F:
打着之后把电瓶的正极或负极拆掉看仪表或大灯亮不亮就知道了。

网友G:
很简单,柴油机起动后,先测量发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否有12V左右,如果有,则再测量发电机输出端有没有大于12V以上的电压,没有则是发电机有问题。

不过根据我以前的维修经验,发电机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通常都是调节器的问题。

注意,内燃机的充电发电机有两种,一种是不带二极管的直流发电机,一种是带二极管的交流发电机,前者是旧产品,后者是新产品。

网友H:
目前内燃机配置的启动蓄电池充电发电机基本都是硅整流发电机了,不发电不外乎:电压调节器损坏、电刷磨损不接触了、发电机本身损坏,一般前2者居多

网友I:
发电前后测电压比较简单,充电时。通常不会超过14伏。不充电时电瓶静态电压通常(如果是好的)是12.8v左右。

网友J:
有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试试看吧,直接在发电机的F接电池的12V正极看看会不会发电

网友K:
一定要用那么愚蠢的方法吗?楼主那一个可以测量直流的钳流表即可。卡住发电机输出端 工作充电时会有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