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要采取一个仪表输出的光偶信号,通过36v的中间继电器转换,我图中这样接有没有问题呢,36v输入光偶会不会烧掉光偶的?对这些电子原件不熟悉,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感觉这样也不行的,这样会不会烧掉光偶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接线图

网友A:
要看光耦的控制电流和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小继电器光耦都能带动。

网友B:
36v光耦应该还行,看具体光耦的型号参数。

网友C:
可能需要增加放大电路或接口电路。

网友D:
看图没问题
具体要看光耦参数,查一下其允许电流是否大于继电器电流,电压是否高于36v
实验一下全解决,一个光耦没几个钱
说到是仪器出来的光耦,最好再加一级光耦,放大器.....

网友E:
光耦是NPN输出的,继电器线圈应该是接36V那边的吧。

网友F:
应该加装三极管做放大作用,不然会烧毁光耦的!光耦的功率没有那么大吧。

网友G:
第一,如果光耦是NPN的(上图示),负载应该接在光耦输出的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让驱动电路成开关状态。不要是跟随放大状态。

第二,光耦毕竟驱动能力有限,最好加一级三极管耦合,把光耦和三极管组合成复合开关电路,提高驱动能力,再接负载中继就可靠了。

网友H:
控制一个5v小继电器(焊接在电路板上的那种,一常开一常闭)肯定可以的,然后根据设备要求转换一下,当然有光偶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I:
图上缺少驱动器,你这个开机送电就没有然后了,建议你看看单片机的外围电路,电压也不是36的,驱动器电压一般是12或5,经过驱动器后就可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J:
看有没有36V的光耦

网友K:
必须加接三极管驱动电路,光耦只是检测器件,驱动能力很小,用检测器件做驱动器件使用这叫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