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图1:输入 AC 380V, 求单根电热管的额定电压?

图2:电热管的参数:220V  功率700W*3   1000W*4 ;为什么不在公共端加一根零线?是不是达不到额定功率的工作啊?麻烦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单根加热管额定电压22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加热管额定电压220就可以了!
应该是73V,至于怎么算出来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B:
你的加热管为什么这样连接呢?本来额定220v的加热管你星接用380电源就方便了呀!3根星接很方便,4根你不接零线那就很麻烦了,实际应用中应该不会这样做,功率不够应该改变加热管功率型号来解决……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73V的是怎么得来的?
这种接法不可能只有73V吧!

网友D:
回复1题:220/3=73V,2题:如果有一组断路,零线有电流通过,有一组漏电,中心点上也会有电流!

网友E:
好奇怪你的第一个图这样的用法,难道你有标准件不用喜欢去用非标的,当然你是做功课玩玩就另算

网友F:
以上特别是6楼已经回答了,73V是每相三根相同电热丝平均分配,可不接中性线是因三相负荷平衡、即使缺相也不会在负载上形成过电压。

网友G:
80V的加热装置我见过,这个73V的玩意没有见过

网友H:
星型连接220V的额定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I:
负载不平衡的话,零线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J:
肯定会有偏差,不可能一直有理论的平衡,供电源也不可能一直平衡,最好加根零线,即使供电不平衡,这样就相当于加了保险,加热管就不容易损坏

网友K:
老兔子,老师傅说的很对

网友L:
估计是80V的管吧,现实中一般做不到完全平衡,实测应该有的电压高点有的低点。

网友M:
“如果有一组断路,零线有电流通过,有一组漏电,中心点上也会有电流!”
这种情况怎么做保护?

网友N:
电热管应用,我喜欢图2中左手侧的那种。

网友O:
零线不接,在一个电阻烧坏后,另外两个也会烧坏。接零线后,一个电阻烧坏另外两个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G:
73V是三根串联额定220V电热管的端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O:
零线不接,在一个电阻烧坏后,另外两个也会烧坏。接零线后,一个电阻烧坏另外两个可以正常使用。。
大神,请仔细看一下,一个断路只是另两个电压降低,根本不会烧毁好吗!

楼主:
出差刚回来,好久没看贴了,感谢各位畅所欲言,我73V是用(380/9)*1.732算到的,跟你们用220/3有什么区别

网友Q:
不管怎么接,为安全还是建议接上零线。

网友R(2017-12-27):
图1    接法没错,73没错。图2   接法确实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