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威纶屏跟两个FX3U通过FX3U-485BD通讯,在这个基础上想将两个FX3U之间通讯起来,能用回原来的485BD卡来实现吗,还是再加485B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纶屏跟两个FX3U通过FX3U-485BD通讯,在这个基础上想将两个FX3U之间通讯起来,能用回原来的485BD卡来实现吗,还是再加485BD卡??

两个PLC通讯要分别给两个PLC写程序做设定,你在触摸屏中进行数据交换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按1楼说的,你把HMI当做两个PLC的桥梁,相互交换数据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威纶屏跟两个FX3U通过FX3U-485BD通讯,在这个基础上想将两个FX3U之间通讯起来,能用回原来的485BD卡来实现吗,还是再加485BD卡??
威纶触摸屏如果有两个通信口,可以使用这两个通信口分别和两个PLC的编程口通信,而后可以在屏里交换两个PLC相互之间的数据,也可以再使用485BD进行PLC之间数据的交换

网友D:
威纶通屏通常是有一个232和一个485通讯口。

网友E:
通过屏做桥梁交换数据会显得很慢,我做过的,建议还是再加模块实现PLC之间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