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例如,我按F7,输入OUT TO K70,显示:
     “软元件设置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软元件号超过了使用的范围
       指定了未使用的软元件。”

问题应该很简单,新手求助各位大神。

(FX3u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我按F7,输入OUT TO K70,显示:
     “软元件设置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软元件号超过了使用的范围
       指定了未使用的软元件。”

问题应该很简单,新手求助各位大神。

(FX3u类型)
不是TO应该是T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在帖子里打错了。。。在gx developer里输入的是0.....

网友B:
这个最好截图上来看下。

网友C:
按了F7就不用输入OUT了,直接输入T0 K70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或者不按F7,直接键入OUT T0 K70,应当也可以。

网友F:
按了F7就别输入OUT了,输入了out 就不要按F7了

网友G:
按或者不按F7,输入“OUT T0 K70”都是不会错,就怕不是T0是TO才是关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我按F7,输入OUT TO K70,显示:
     “软元件设置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
       软元件号超过了使用的范围
       指定了未使用的软元件。”

问题应该很简单,新手求助各位大神。

(FX3u类型)
不是TO应该是T0!
是啊,我也在怀疑 ,楼主输入的是TO还是T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