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如下图所示,处于合闸运行的断路器左上侧的液晶显示面板,没有显示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一般就是那个东东坏了。那个是可以单独换的,外壳取下,即可换掉

网友B:
看看排线有没有松动
这个需要拆开检查!
要是供电正常就要看显示屏了!

网友C:
如果有失压保护而没有跳闸,说明有(失压保护的)控制电源;
该部分无显示,可能其无电源、其电源部分损坏、显示的相关部分损坏等,也可能是3楼所说的接触不良等。
若无条件检修,可如2楼所说的更换部件等。

网友D:
开关越智能意味着元器件越多,故障机会也会增大

网友E:
屏坏的几率很小,可能是连接线路松动,或者显示供电电路损坏,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F:
要尽快检修,这个控制器要是不工作了保护功能尽失!

网友G:
   有电子修理基础的话可以先检查检查控制电路板,有时可能仅仅是保险管损坏了。

网友H:
直接联系售后~~~~

网友I:
这个是施耐得的破玩意,问题还特别多……。很多会出这个问题是通病……有的会在合闸时亮一下。你找一说明看看设置对不……这个断路器还有个毛病就是会合不上闸,出现问题也没有规律。接线也没有松动的内部也检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合不上。从面板上敲敲就好了。

网友J:
应该是内部控制元件失效!

楼主:
咨询厂家答复是:负荷电流小于额定值的百分之二,低于显示液晶屏的阀值。可以用加装外部供电模块的方式解决。目前供电线路负荷没投,的确处于空载运行状态,再根据厂家解释观察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