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有朋友比较懂台达PID的吗?想做个后车追前车,然后同水平线同速度运行。
详细:一个伺服夹手直线运动,一个伺服带链条做输送带,现在需要抓取工件,追上链条输送带上的座,同步速度后,运行中放下工件到座上。

网友A:
一个固定,一个跟随比较好控制吧。后车追前车会越跑越快吧

网友B:
用另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C:
干嘛用这个方法做,你可以考虑模拟量控制的方式也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做,那个PID指令看了 PID S1 S2 S3 D  不会用而已。不知道要怎么带入。能举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模拟量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D:
你一个后车追前车可能让偶犯迷糊
轨道上运行的真实小车,还是分段传送带(链)的同步?
既然对PID没把握,用+—运算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问题写详细了。然后我是想要用PID,如果自己运算,虽然是PID的原理问题,但有指令的,为什么不学。

网友D:
哦,看了追加的详细,不只是同步,关键在定位。

网友E:
对,追加的伺服用定位,定位传送带的机座。一个匀速运动(传送带),一个定位控制(追踪放料)。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这样理解,暂时把链条输送带看车定速的。能做到定速再去做变速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还是得要会用那个指令 PID S1 S2 S3 D看了说明,大致了解了,但实际应用还是懵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前车的输出的模拟量电压做给定压控制后车,要精确也可以后车做力矩模式

网友E:
回复 楼主:
现在有方案了?这个项目做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匀速跑,另一个加速定位。调试时需要工作量的。

网友F:
关键是怎么确定是跟上吧,同速应该还比较容易解决,看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以前在学校就见过有人用三菱的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