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

楼主(2017-11-13):
松下A5伺服上电显示------是哪里问题呢?大师指点下

网友A:
没有显示0000或者AL013之类的报警吗?
按动其它按钮有反应吗?可以试试,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B:
如果按什么按键都没反应多半是元器件废了,找专业人士修理比较靠谱

网友C:
初始化参数一次,不行就返厂维修

网友D:
检查供电线路,软件初始化。

网友E:
英雄所见略同。且听楼下高见。

网友F:
楼上的大哥,斗胆成为你的楼下,但是我没有高见,矮见都没有,表示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假想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检查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电源,断电重启,设定键和模式键乱按一通,尝试软件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