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要求1秒转1圈。这个1秒在PLSY中怎么设定?

网友A:
意思就是一秒让电机转动360度,你的电机的分辨度知道了就可以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步进电机1秒转1圈.1圈假如200个脉冲,那么1秒怎么设定?

网友B:
PLSY  K200  D100  Y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频率K200,是指的1秒吗?

网友B:
频f=1/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你要转N圈就发Nx200个脉冲

网友C:
这个一般需要首先计算出脉冲:步进电机一般是圆周分度乘细分数==脉冲数,伺服电机则根据参数设定每周脉冲数,然后你每秒发送相应脉冲数:记得频率不要超出PLC的最高频率

楼主:
要求步进电机1秒转1圈.细分为2.
那么是不是:PLSY  K200  D400  Y000

楼主:
回复 楼主:
1.8度

楼主:
要求步进电机1秒转1圈.细分为2.度数为1.8
那么是不是:PLSY  K200  D400  Y000

网友B:
看手册,还有其它指令可以用,选择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