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学习动画软件运行异常

楼主(2017-11-14):
点击梯形图程序区后,标题图会变成蓝色!但是梯形图程序区没有“END”指令显示在屏幕上!!!什么回事也??

网友A:
这种软件已经没有人更新了,有BUG是一定的,重启开启软件再用吧

网友B:
用新的吧,软件自带仿真。

网友C:
这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软件、、
三菱的教学软件,上面那个推荐用新的一定是三菱的东西用的少的缘故,这个软件大概有10年没更新了,当年配合早期PLC软件用的,从GX出来后,这个软件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些电工学学PLC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良心话,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的教学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心话,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的教学软件
可惜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新的吧,软件自带仿真。
新的没那么好用

网友F:
没有安装这个软件。
是与之前相比有异常吗?无END指令,而不知可否键入指令。
需不需要新建程序之类的,其他如例子等是否可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在老版本的xp系统下运行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