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30,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11-14):
如题,西门子变频器M430,上电不显示,加热开关电源这两个电容旁边的板子就能工作了。为何?请前辈们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焊点接触不良,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焊点接触不良,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那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尖锐声(也不是很尖锐),靠近仔细听有时有点杂音(不是很大)。比之前换了这个电容尖锐声要小些(电容看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焊点接触不良,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那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尖锐声(也不是很尖锐),靠近仔细听有时有点杂音(不是很大)。比之前换了这个电容尖锐声要小些(电容看下图)

网友B:
估计电容容量选的小,我都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C:
坏了就换掉,就一个小电容,不值几个钱,楼主还打算修小电容吗??

楼主:
加热了电解电容旁的三极管就可以工作了,应该是这个三极管软击穿了,换了后声音好些了

网友D:
先把开关电源上的几个电容都更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开关电源上的几个电容都更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加热区的小贴片都换了,一样,加热了电解电容旁的三极管就可以工作了,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开关电源上的几个电容都更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加热区的小贴片都换了,一样,加热了电解电容旁的三极管就可以工作了,还是这个问题
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容容量选的小,我都修过好几个了。
换的是原装板子上的电容,容值都一样的,加热附近的两个电解电容和小的贴片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D:
   7脚电压加热前后各为多少伏?自供电电阻阻值变化没?自供电整流二极管检查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脚电压加热前后各为多少伏?自供电电阻阻值变化没?自供电整流二极管检查过没有?
请告之下是哪个位置的,我还是个初学者,图上有没有,麻烦标注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脚电压加热前后各为多少伏?自供电电阻阻值变化没?自供电整流二极管检查过没有?
请告之下是哪个位置的,我还是个初学者,图上有没有,麻烦标注下,谢谢
  我所说的7脚就是指开关电源部分38系列的八脚电源管理芯片,一串串大阻值电阻就是从直流母线取电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启动时用这个电,启动后由开关电源自己供电,也接至7脚。重点把7脚相关的元件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这个电源IC是UCC38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IC是UCC3804
是的,就是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脚电压加热前后各为多少伏?自供电电阻阻值变化没?自供电整流二极管检查过没有?
请告之下是哪个位置的,我还是个初学者,图上有没有,麻烦标注下,谢谢
  我所说的7脚就是指开关电源部分38系列的八脚电源管理芯片,一串串大阻值电阻就是从直流母线取电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启动时用这个电,启动后由开关电源自己供电,也接至7脚。重点把7脚相关的元件都仔细检查一下。
哦,我忘记侧这几个原件电压了,正常是多少伏的范围?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前辈们的提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前辈们的提议
    最终查出是什么故障?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谢谢前辈们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前辈们的提议
    最终查出是什么故障?能分享一下吗?
加热区的贴片电感,电容有坏的,还有电解电容容值变小了,更换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