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不到资料,p084a2003和p084a08这两个模块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7-11-14):
模块的大小和引脚是一样的。可不可以代换呐。好好的模块闲着没事干,试一下刚买的烙铁和吸锡器。拆的过程中把引脚拆断啦。。。。

网友A:
坐等高手指点,换这模块热风枪拆卸比较方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得空太小了,空心针头下不去。。。不是一般的难拆。。。。

网友B:
引脚排例一样,功率如果要样是可以代换的。拆的时候要细心,空心针是可以的,要大小合适。烙铁温度要足够!细点心,哪怕是一天时间拆下来也行。

网友C:
坏的直接剪了。拆的太难看了。我以前拆下要用半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其实是好的。我只是试一下新买的吸锡枪用的到底怎么样。然后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D:
先用吸锡枪,吸不干净在用空心针,我用的挺好的呀

网友E:
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