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接线问题

楼主(2017-11-14):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同事换热电偶时把正负极接反了而烧掉了,难道热电偶接反了会烧吗?

网友A:
烧了热电偶吗?接反只是温度显示不对,没遇到接反会烧的

网友B:
应该是接错地方了吧!

网友C:
接反是不会烧的,你准是接错了地方或操作问题。

楼主:
没接错地方确实是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才好。

网友D:
接反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E:
热电偶极性接反,对热电偶本身及显示仪表是不会造成损坏的。能否说说损坏的热电偶是怎么的一个故障现象?以便分析。

网友F:
不会烧,是不是你接错了

网友G:
热电偶经常接反没见烧过啊  不会接措电压了吧

网友H:
热偶是最皮实的传感器了,接反了温度就是负的,仪表和传感器都不会坏。如果传感器坏了,也是其他问题所致。和接反无关。而且热偶怎么可能坏,无非是线断了,或接头掉了,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热偶是最皮实的传感器了,接反了温度就是负的,仪表和传感器都不会坏。如果传感器坏了,也是其他问题所致。和接反无关。而且热偶怎么可能坏,无非是线断了,或接头掉了,处理一下就好了。
言之有理,遇到坏基本上是外套管破损导致烧断或腐蚀掉。

网友J:
请上图片看看
可能是那种组合了变换器的热偶

网友K:
接反,感觉没有烧过,就是温度不对,再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L:
热电偶就是2根焊接在一起的不同金属丝,这个烧坏起码几十安倍电流!
所以极性接反根本不会烧掉——除非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热电偶就是2根焊接在一起的不同金属丝,这个烧坏起码几十安倍电流!
所以极性接反根本不会烧掉——除非本来就是坏的
K分度的热电偶比较粗,S分度的一般都很细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再细也不会烧毁!
热电偶检测信号电流顶多吗mA级别,这个电流会烧了你信吗??
所以除非接线错误才有可能烧毁

网友N:
接反会烧掉的话,你直接可以买彩票了,除非你接到电源上去

网友O:
请楼主尽快还原现场。感觉这么罕见的事情能发生也是不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偶是最皮实的传感器了,接反了温度就是负的,仪表和传感器都不会坏。如果传感器坏了,也是其他问题所致。和接反无关。而且热偶怎么可能坏,无非是线断了,或接头掉了,处理一下就好了。
线还是原来的线,他们说是换了一个新的到现场看确实是新的,当时我看了也觉得奇怪,就叫他们再找一个来换换完后就好了。

网友P:
热电偶本身就是两段金属线熔合一点,几乎可以认为是两条直通的,,,所以温控器上接反了,也不会烧。只是不能正常显示而已~!

网友Q:
热电偶接反了怎么也不会烧,顶多温度显示异常,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R:
第一次听说热电偶接反会烧掉,无图无真相,坛里很多都是吓大毕业的

网友S:
仅接反是不可能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再细也不会烧毁!
热电偶检测信号电流顶多吗mA级别,这个电流会烧了你信吗??
所以除非接线错误才有可能烧毁
对的,可能是把外部电接入了才烧坏的……另外这热电偶产生的是电压信号。毫伏级的电压……

网友H:
回复 楼主:
热电偶一般就是两个不同材质的金属丝被焊接后,就成了热偶。双金属丝一般都是镍铬和镍硅。如果坏,要么是焊接点断了,要么是接头断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传感器断了,可以重新修复的。用点焊连接双金属丝。

网友T:
新的也有坏的,不是正反接错烧坏的

网友L:
探头位置断裂的热电偶丝,我都是直接用电弧焊接(2KV电压的电源变压器直接拉弧熔化焊接)

网友U:
热电偶接反的话,显示的是负值,一定是动到了别的地方。

网友V:
热电偶里面集成4-20mA变送模块吧,接错就会烧掉的

网友W:
烧坏的是什么?变送模块还是?还有现场是否被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W:
烧坏的是什么?变送模块还是?还有现场是否被动过?
就是热电偶接反了改过来后还不行,重新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X:
觉得6楼说的对;见到过温度显示不正常而查到是热电偶出线接反的例子,换过来后能正常指示。
27楼所说的2kV焊接,想来未了解到具体情况时,不宜直接仿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烧坏的是什么?变送模块还是?还有现场是否被动过?
就是热电偶接反了改过来后还不行,重新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一直说是热电偶接反后烧了,是热电偶热点断开了?还是仪表没有显示?都没有说具体的故障表现。从以上文字推测是不是热电偶的分度号与显示仪不匹配,新换的正好匹配,所以就好了。

网友L:
热电偶是可以输出电流的!
我们以前的温度表就是动圈式电流表+热电偶,那个表头纯粹就是一个灵敏电流计,只是表盘刻度是温度罢了

网友Y:
没听说过接反烧热电偶的,只要不接到电源上一般是不会烧的!

网友Z:
各类温控打交道多年,热电偶烧毁从未遇到过。楼主说法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烧坏的是什么?变送模块还是?还有现场是否被动过?
就是热电偶接反了改过来后还不行,重新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一直说是热电偶接反后烧了,是热电偶热点断开了?还是仪表没有显示?都没有说具体的故障表现。从以上文字推测是不是热电偶的分度号与显示仪不匹配,新换的正好匹配,所以就好了。
型号还是原来的型号,仪表显示4个0,至于热电偶断没断开我就没量也拆来看本来就不值几个钱,换好后就扔掉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热电偶是可以输出电流的!
我们以前的温度表就是动圈式电流表+热电偶,那个表头纯粹就是一个灵敏电流计,只是表盘刻度是温度罢了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动势,怎么成了电流信号?你的温度表是热电偶信号经过转换了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烧坏的是什么?变送模块还是?还有现场是否被动过?
就是热电偶接反了改过来后还不行,重新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一直说是热电偶接反后烧了,是热电偶热点断开了?还是仪表没有显示?都没有说具体的故障表现。从以上文字推测是不是热电偶的分度号与显示仪不匹配,新换的正好匹配,所以就好了。
型号还是原来的型号,仪表显示4个0,至于热电偶断没断开我就没量也拆来看本来就不值几个钱,换好后就扔掉了。
可惜了,应该拆开仔细检查下的

网友AB:
接反是不会烧的,应该是你接错线了,接到其它高压的端子上了。

网友AC:
接反温度显示会是负值

网友AD:
不可能烧坏,只能是显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