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触摸屏没有程序,PLC烧了,把PLC上存储器摘下来,换到新的PLC上,PLC和电脑通信良好,可以上传和下载程序。PLC上224CN的,触摸屏是700的。就是PLC和触摸屏 通信连不上,用232数据线。

网友A:
怎么来了个232的通宵呀!485的不可以吗,自己焊个通讯线,吧地址改成一样的再看看。能和电脑通讯说明PLC端口没问题了,触摸屏了,能通讯吗/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瞎搞一通;PLC上哪来的RS2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232接口

网友C:
可能还是你线不对,重新找线吧……

网友D:
楼主你讲的触屏没有程序是啥意思,是新屏还是用原来的旧屏

网友B:
S7-200上通讯口为RS485,如果你用RS232,需要RS232/485转换器的;

楼主:
还是波特率不对,已经连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32接口
那个接口叫DB9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E:
plc没有问题,研究连线和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