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发布

楼主(2017-11-14):
参考了一些视频,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1种发布:在工程树---web---画面发布---左边新建---弹出web发布组配置对话框---设置完成!运行工程
在IE浏览器输出本站点:端口号(如http://oi2ekqedvc7jwrn:8001/) 然后就可以访问正在运行的工程了,(目前测试问题是IE浏览器上的数据全部都是0,还没解决。
第2种发布:就是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然后经过各种设置和确认,然后通过IE访问。(访问的是web服务器工程画面)
请问一下,web发布通常指哪一种啊?第一种发布可以用外网监控正在运行的工程吗,第二种有点繁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一些视频,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1种发布:在工程树---web---画面发布---左边新建---弹出web发布组配置对话框---设置完成!运行工程
在IE浏览器输出本站点:端口号(如http://oi2ekqedvc7jwrn:8001/) 然后就可以访问正在运行的工程了,(目前测试问题是IE浏览器上的数据全部都是0,还没解决。
第2种发布:就是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然后经过各种设置和确认,然后通过IE访问。(访问的是web服务器工程画面)
请问一下,web发布通常指哪一种啊?第一种发布可以用外网监控正在运行的工程吗,第二种有点繁琐?
工控系统一般都是建议内网发布,即使需要外网发布,也建议搭建VPN专用通讯隧道进行加密传输。一般的工业控制软件本身不带外网链接功能,需要添加硬件实施外网接入功能,比如携带有VPN功能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