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电容型接近传感器和电感型接近传感器
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区别?
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电容型传感器对金属非金属均有感应,所以使用要特别注意安装周围环境不得导致误检测;
至于电感接近开关,基本都是靠电涡流磁感应检测,也就是磁场变化,只要注意会导致磁检测变化的东西即可,通常对液体、非金属粉末之类不发生信号

网友B:
一句话:金属类近距离用电感型,否则就用电容型

网友C:
楼上讲的好清楚了,来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型传感器对金属非金属均有感应,所以使用要特别注意安装周围环境不得导致误检测;
至于电感接近开关,基本都是靠电涡流磁感应检测,也就是磁场变化,只要注意会导致磁检测变化的东西即可,通常对液体、非金属粉末之类不发生信号
真的很详细,以前总是分不清作用,现在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