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型接近传感器和电感型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7-11-14):
电容型接近传感器和电感型接近传感器
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区别?
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这类问题,度娘就知道。直接度娘立马见结果了。这里从略。不再赘述。
一般的应用,都是电感型的接近开关,因为他要与一个金属导体接近作为检测。电容式的很少看见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这里更专业。。。
问度娘不靠谱~~~嘻嘻哈哈~!

网友B:
电容式的可以感应非金属材料。如纸片等

网友C:
看被检物
导磁金属----电感
非金属----电容
有色金属----专用(有钱主用),电感代替(钱紧主用)

网友D:
我们检测液体都是电容接近开关,这个电感接近开关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检测液体都是电容接近开关,这个电感接近开关无能为力
謝謝你的回复~

网友E:
用的全是电感的,电容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全是电感的,电容的没用过
电感传感器和金属部件信号好~~~~~~

网友A:
我们基本是电感型的。都是金属接近检测信号。主要是旋转体的速度,或位置测试。

网友F:
电感的用的多,电容的没见过

网友G:
电感式的只是对金属材质有感应,电容式的对金属非金属都有感应,一般用来检测料位,液位

网友H:
如果检测的是金属,那就不要用电容的,容易误动作信号。如果检测非金属,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就无能为力了,就要用电容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