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三菱MR-J2S-100B 想用软件测试,但是现在上电报警25号绝对值位置丢失,电池我也装上了。请教下是哪里还要改一下吗?换了两台驱动器都是这样,应该是驱动器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重启或设置成增量模式再重启看看。

网友B:
位置丢失了,确定电池还有电的情况下你就重新设原点。。。

网友C:
改下参数就行了

网友D:
换了电池后,重新回下原点试下。

网友E:
再重启一次如果还报警就需要重新做O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