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具体问题如下:
消防主机生成的数据库类型()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mdb))文件,如何让该数据库里面的内容实时显示到组态王上面?(建立ODBC我只能手动查询到里面记录),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猜测可能需要联系亚控公司对组态王进行二次开发,或者开放部分软件的源代码给你自己搞。因为组态王的画面数据部分,大都是通过对底层的工控部件的硬件进行通讯而获得的。

网友B(2017-12-25):
搞好没有

网友C:
这个比较困难,既然你想实时显示,你的数据库想必也一定是实时的,显示到组态王难度很大,亚控应该也不会理你,当然你要是大客户就另说,建议你编写第三方软件,进行数据实时显示。

楼主(2018-02-25):
回复 网友B:
已经果断放弃

网友D(2020-08-12):
我有个方法可以实时读取并显示,不过目测楼主应该已经放弃了。----在命令语言中,将读取accesss数据库的命令语言放在“运行时“”,然后在右上方设置循环周期,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