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一个系统数字量60点+10AD模拟量,系统要求带以太网,用FX5U-64mt+4AD模块2个还是欧姆龙CP1L-EM60+模拟量扩展??
抑或有其余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A:
如果预算宽松,以上两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呢;而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对哪一家的硬件编程更加熟练,这样编程与调试的时候,对工程师本人提升效率的效果巨大。

网友B:
这类问题,我都要问清楚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多少AD,多少DA
免得到最后,发现少1-2抓瞎。
性价比,只有对其开发,使用的便利程度参考进去才有意义。

楼主:
数字量32入32出完全足够(24出已经足够),这个不要考虑了
问题客户一定要以太网口,模拟量10路AD

网友C:
模拟量嘛,,我觉得OMRON比三菱精度更高些。。。

网友D:
个人还是习惯用3u+enet-adp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和泉的产品,价格比欧姆龙的更低。

网友F:
不考虑以太网通讯的话,AD模块直接挂PLC上,就算是用三菱FX都没压力,如果你是以太网和上位机通讯就考虑一下你不喜欢的西门子也可以吧

网友G:
国产的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质量是不是也还可以

楼主:
国产可以考虑:最好是32入32出,最少5路高速计数(5U本体支持8路计数、自带2AD1DA、以太网口、485接口)。FX5U本体目前购买含税价2350,4AD模块870,国产品牌不得高于该成本